[电路] 趁着没事干,给我的小货车增加蓝牙功能。

楼主(2024-02-12):
长安小货车的收音机只有usb口和AUX口,没有蓝牙功能。
花几块钱买个蓝牙模块给它加上,方便手机播放音乐。
接线非常方便,就接在AUX口上,耳机插口三根线。

这两个是AUX的触发信号,必须短接上,这样在不插入耳机的情况下可以使用。

焊接好后打上热熔胶固定一下。

把线引出来,在车机上找电源和蓝牙小板。

蓝牙小板的电源模块是以前买的,usb口直接怼上。
板子下面用青稞纸绝缘,然后用轧带固定。

电源就接ACC,这个要上机插电才能查找,
这款长安小货车的常电和acc在这里。

接好线就是这样子。

外面的线扎好后藏在中间这个缝隙里。

上机测试,开机就是AUX模式,也可以按MODE 键选择其他模式。

顺便也给它安装一个时钟,这样就能随时查看时间了。
这个车机没有时间显示,真的很操蛋。

这个几块钱的蓝牙模块,非常小巧,还带蓝牙通话功能。
安装在车机里面,话筒拾音应该会受影响,可以忽略哈。

AB EHSB14CDB

网友:
不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改的不错,听音乐方便多了

网友:
来看大年初三有没有拆机的,果然有。
就看有没有赠人玫瑰的

网友:
蓝牙板好小巧,方便改造。

网友:
时钟怎么弄上去的没看到啊

网友:
这个车机28包邮有人要吗 新车换导航大屏拆下来的,屏幕的膜都没撕掉

网友:
用那种带mic的的耳机的也可以,这种板子总感觉比csr的蓝牙差

网友:
改的不错,时钟模块也不错。

网友:
简单实用方便

网友:
这个不错,比较实用。

网友:
过年了也就有时间了,可以安安心心的DIY。

网友:
我小康k70s也想改,但只有一个音频口

网友:
有AUX口不错了,我的车没有AUX口,拆开借的CD口,结果声音很小

网友:
其实用发射器也可以实现,也挺方便的,收音机搜发射器的频率

网友:
楼主心灵手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