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群联PS2251-08工具有了 赶紧DIY个512G MLC U盘 东芝TH58TFT1DFLBA8P双贴

楼主(2024-02-12):
各位2024年 新年快乐!

PS2251-08+东芝TH58TFT1DFLBA8P双贴

拿出之前闲鱼买的陈俊版64G盖面PS2251-08 U盘 拆了它:

主控反面先贴上一颗:

量产忘记截图了 测速如下:

双贴:

量产时间差不多化了11分钟:

测速:

跑圈稳定不掉速:

2024年 新年快乐!

网友:
羡慕大佬有板子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一张图片上传不上来  好奇怪

网友:
厉害!终于能玩了

网友:
就是喜欢折腾

网友:
这ps2251-08的速度快赶上2246xt了

网友:
等有空我双贴nw920搞个1t的试试

网友:
ps2251-08看来真能超越is903了

网友:
没测4k的意思是这板4k不行么?

网友:
4k性能咋样

网友:
这板子和903主控一样,没有4K的

网友A:
发热怎么样???如果是发热低的话到是可以考虑入手一个,另外这个是BCH纠错还是LDPC纠错??

网友B:
这板子多少钱一个,超过20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热怎么样???如果是发热低的话到是可以考虑入手一个,另外这个是BCH纠错还是LDPC ...

我帖了两颗0EFK 256G,跑圈发热还是有点高,不过比903要好点,跑圈不掉速,掉盘。纠错还是别想什么LDP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多少钱一个,超过20不

那时候22元一个   64G 单帖9EFK  按现在行情去掉颗粒价格 板子应该是10元钱不到

网友C:
请问工具哪里下载的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时候22元一个   64G 单帖9EFK  按现在行情去掉颗粒价格 板子应该是10元钱不到  ...

价格很香,就是没有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工具哪里下载的呢

这个板块里面 关键词:PS2251-08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价格很香,就是没有货

正所谓走过路过不要错过那你就是错过。嘿嘿

网友:
1DFL,富贵片,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