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璐瑶的贴身按摩器LY-606C拆解维修

楼主(2024-02-12):
因为突然不工作了 想着拆解一下看看里面的构造
如下图

内部的电机很厚实,分量很重,估计现在很少有这样的产品了吧

外部的按键 以前是塑料片那种,用一段时间就失灵了,于是自己用电路调试板截了一小块,焊四个微动开关替代

里面用硅橡胶封闭处理

这灰色的胶就是之前自己改汽车氙灯封灯壳用的
电路板上面一个色环电阻有烧蚀痕迹

拆下电阻测量

还是47K,应该还没被烧坏
通电 按自动或者开关按键 电路板发出哒哒哒微弱的声音
估计类似继电器的坏了,这个再排查划不来了,一百来块钱的按摩棒 也快淘汰了,现在大家都用筋膜枪了吧?
看看这个按摩头的工作原理

电机 按摩头之间有一块六七毫米厚的橡胶皮连着,时间长的都已经老化开裂了
转动部分这里

深沟球轴承的固定方式很糙 不过成本低
红外理疗就是这么个东西

灰大懒得擦了,看官们忍耐一下
至于机身两侧的凸起,就是个摆设

拆了东西不少,但这是第一次发帖,希望各位支持

网友:
支持一下  我拆过一个类似的和你这个做工差不多,里面电机好像是220伏的,力矩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