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万用表插孔接触不良,拆开了也没法把夹片弄的紧一些,应该怎么修?

楼主(2024-02-12):
拿螺丝刀捅开电极,开始接触变好,很快接触又不好了

表笔电极插到表笔插座,并不能插到底部

这个环似乎有些松动,但是不知道怎么夹紧

表笔电极和表笔插座接触不良的问题,各位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A:
将牙签 对半 削开,将尖头插入旁边的缝隙处(你发的图片红色箭头处)。

网友:
我直接摸点油解决问题

网友B:
拼多多买付新表笔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直接摸点由解决问题

摸点什么意思?
旋转表笔,用二极管档位测表笔是否通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拼多多买付新表笔

不是表笔问题,是插孔问题啊

网友:
小烙铁头伸进去,镀锡薄薄一层试试

网友:
使用卡簧钳,左右边缘适当的扩一下,让上下边缘向中心一点,增加表笔接触卡紧度。

网友:
将表笔中心插一段铜线试一下

网友:
焊接直连吧

网友:
找点橡胶皮(比如手套)塞入公头十字中(当然也可用于母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牙签 对半 削开,将尖头插入旁边的缝隙处(你发的图片红色箭头处)。

方法不错,我也是这么搞的

网友E:
剪下适当长度电阻引脚,和表笔一起插进插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摸点什么意思?
旋转表笔,用二极管档位测表笔是否通么?

抹点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剪下适当长度电阻引脚,和表笔一起插进插座。

试过把引脚插入四瓣,然后表笔就插不进去了

网友F:
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再把插座孔的孔修圆了,插头用平头起子捅几下,再插上就可以了。

网友:
1、换座
2、焊死
3、换新
4、……

网友:
把主板拆下来,插孔不是也下来了吗,就方便修整了

网友:
为什么不能把表笔中间稍微掰大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再把插座孔的孔修圆了,插头用平头起子捅几下,再插上就可以了。 ...

现在的问题是圆孔太大,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