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个国产便宜好用的小手电,拿来跑外卖的

楼主(2024-02-12):
拿来跑外卖的,推荐一下一节18650或者14500锂电,显色高点,一百以内的吧,亮度不要太高,5w左右,有什么推荐呢

网友:
前几年买的,好感觉还不错。有手电,有侧灯,还能当移动电源用。

网友:
就送个饭还要显色

言归正传,手电不如头灯方便

网友A:
不如直接在头盔上粘个灯头,旁边拍一下开关就亮了。

网友:
头盔上加装一个灯才方便

网友:
江夏电子E2e,日亚219c高显色版本,400lm。手电筒60多块,再买一个亿纬35v(10块)18650电池,一个优移tc1(10块)2A typeC充电器。emmm我的第一把手电就是这个组合,日常挺好用的。

网友:
pdd 9.9  19.9买几个就完了

网友:
前进家K5不错。

网友:
手电不如头灯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如直接在头盔上粘个灯头,旁边拍一下开关就亮了。

我很赞同

网友B:
松美g40,拼多多35,手电吧据说人手一个。SST40灯珠的,唯一这个价格的手电。

网友:
拐角手电不错,适合近照

网友C:
1元买的手电头,自己改的,随身携带,干活挺方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松美g40,拼多多35,手电吧据说人手一个。SST40灯珠的,唯一这个价格的手电。 ...

PDD涨价了,35拿不下来了。1688如果没注册过这个价格可以搞到。算上电池50以内能到手。SST40灯珠,紫铜基板,一体仓,确实是这个价位最优的选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PDD涨价了,35拿不下来了。1688如果没注册过这个价格可以搞到。算上电池50以内能到手。SST40灯珠,紫铜基 ...

一家涨价,还有其他的,已经买了,pdd首页老给推荐。推荐的的确是同类低价,说明至少pdd推荐算法比淘宝好。

网友:
小手电根本不行 还是选择头灯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元买的手电头,自己改的,随身携带,干活挺方便

xd把你改造的图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xd把你改造的图分享下

就是淘来的手电头接出线,接上锂电池和ntc,装到那种单节5号干电池的手电筒锂就可以了,3色灯显示电量,充电呼吸灯,还有过热保护。

网友:
京东上神火X14,50元。用一只18650电池,就很好用,亮度足够了,也耐用!这款买了4只了!

网友:
京东上神火X14这款,仅50元。用一只18650电池,就很好用,亮度足够了,也耐用!这款买了4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