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2.5W激光模组,求助开关控制的哪两个点?

楼主(2024-02-12):
年三十下午才回到老家,今天下午找到一个N年前的激光雕刻机,这个激光模组是2.5W的,以前用的时候上面有个自锁开关(最后一图就是原来的样子),按下去就会有一个光点(不是激光那么强),可以走一圈看一下雕刻范围,相当于预览轮廓的作用吧,后来这个开关被孩子搞坏了,我更换开关的时候,把板子也烫坏了(当时焊接技术很差),今天想拆下来看看怎么回事,看了半天也看清楚这个开关控制的哪两个点?有知道的坛友给指教一下,先谢了!现在的情况是那个自锁开关不知道控制哪两个点,弱光预览轮廓没法实现,但是激光模组本身并没有坏,可以正常雕刻使用。

今天测试了一下,把电阻R10右侧和GND短接,红色指示灯就会闪烁(以前通电是常亮),激光模组就会出现弱光点,不知道控制的是不是这两个点?

网友A:
只见驱动板

不见激光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见驱动板

不见激光管

下面就是啊

网友:
第一次看到激光装置。

网友:
感觉这玩意儿就是个LED驱动板

网友B:
大功率的,所以还有散热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功率的,所以还有散热风扇

2.5W算是小功率的吧,能烧穿纸和雕刻木头

网友:
现在20瓦的是主流

网友C:
看波长像是蓝紫光泵,驱动板没芯片信号维修难度大,建议用可调电源接在光泵正负极,从最小功率慢慢调大,找到正确功率范围,网购其它恒流板替代。

网友:
估计是电源开关,一头VCC,一头U4?

网友:
不懂,围观一下,谢谢分享。楼主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波长像是蓝紫光泵,驱动板没芯片信号维修难度大,建议用可调电源接在光泵正负极,从最小功率慢慢调大,找 ...

这玩意并没有坏,只不过那个自锁开关坏了,现在不知道控制哪两个点,所以轮廓预览不能用了,激光模组本身还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D:
原开关没有保留,都不知道开关长啥样.....哪怕有照片也好。焊盘飞线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开关没有保留,都不知道开关长啥样.....哪怕有照片也好。焊盘飞线处理

开关就是普通的六脚自锁开关,图片上有

网友E:
酒精先擦一下,再买一个自锁开关,脚掰歪后直接再焊接上去,看了焊盘上有过孔点,刮一下接跟线就可以了,焊好用胶固定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酒精先擦一下,再买一个自锁开关,脚掰歪后直接再焊接上去,看了焊盘上有过孔点,刮一下接跟线就可以了,焊 ...

本打算飞线呢,就是不知道控制的哪两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