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雅丽诗烤箱GT17-01并更换电源线

楼主(2024-02-12):
前些天打扫卫生的时候发现烤箱的电源线破皮了,想到自己捡了一大堆品字线,于是就给它换了根线,顺便把进线位置改了一下,原来的电源线是从底部进线的,这样要折弯90度,线自然就容易损坏,我给它改成后面进线了。

▼烤箱比较小,机械温控的。

▼里面就一个烤盘和一个烤架

▼铭牌信息

▼从左到右分别是定时开关、发热管切换开关、温度调节。

▼上下各两根陶瓷发热管,外面套着不锈钢外套。

▼电源线从底部这里穿出来,这设计坑爹,线都破皮了,再折腾一段时间就得断了。

▼卸下标签旁边的塑料卡子,用电钻从这里打孔然后扩大。

▼从这堆线里面选一根稍长的

▼原来的卡线垫圈能套进去就行了,然后把线接好就搞定了。

▼盖子得先从上面对准几个卡扣然后才能盖上。

搞定收工。。。

网友:
感觉有点小,家用烤箱还是大点的好用

网友:
爱动手很好

网友:
维修一下  满血复活了  不错

网友A:
我也有一个差不多的,这个温控是在烤箱工作区的外面的,根本就不准,约等于摆设。

网友B:
统计下,这推线材里0.75平、1平方的各多少,我猜大部分0.7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差不多的,这个温控是在烤箱工作区的外面的,根本就不准,约等于摆设。 ...

温度是不怎么准,只是控制双金属开关的通断时间而已,类似于可控硅给烙铁调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统计下,这推线材里0.75平、1平方的各多少,我猜大部分0.75

大部分0.75,两根1平方,一根2.0,一根2.5的。

网友:
烤箱都是给个大概温度,那种智能电子的也一样不准。

网友:
温度全凭估计

网友C:
改个长轴的铝叶风扇进去,电机装加热区外就是牛逼哄哄的空气炸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个长轴的铝叶风扇进去,电机装加热区外就是牛逼哄哄的空气炸锅

这个烤箱内部17升,功率才1350W,美的空气炸锅6.3升的功率就有1500W,而且里面的篮子有特殊设计的风道,风扇不是随便加上去的。

网友:
去哪薅这么多电线

网友:
电烤箱用塑料线,笑死

网友:
同款烤箱但是我用来烤电路板了,倒的除胶剂和电路板一起烤不知道还能不能烤羊肉串了

楼主:
周围有待拆的房子,进去里面捡垃圾捡的。

网友:
好手艺 缝缝补补又能继续用

网友:
我忘了检查楼主这个磨线位置,我那个烤箱间歇性跳闸,拆开测量过没有漏电和短路,原来这个出入线位置还能这么自损

网友:
进线在底部,设计确实有点坑

网友:
看看效果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