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20cm LED长条感应灯拆解并替换电池

楼主(2024-02-12):
春节回老家,方便父亲起夜买的,到手拆解后发现电池容量太小,估计只有150ma,刚好手上有个先前闲置的500ma电池,直接替换了。

选的是4000K色温,晚上看起来不刺眼

可以设置为常亮、夜间感应、全天感应、调光几种模式

Type-C充电口

电路板全貌

侧面看,电路板非常薄

背面,单面板没有元器件,电池很小

主要元件,人体感应器,CDS光敏管,主控IC

灯珠

五脚充电IC

换下原电池,换成500ma锂电池,使用时间增加好几倍

原来的电池也要利用起来,刚好还有一个以前买的10cm长条感应灯,直接并联上去,也实现了扩容

网友:
你这个500的足量吗,感觉并联四五个上去都不够用啊

网友:
这种软包锂电池就算1000毫安都觉得不够用了。

网友:
新电芯就换下来,不用用一段再换

网友A:
直接背后开槽,装2节并联的18650节电池。

网友:
感觉电池容量虚标得厉害

网友:
这种感应灯经常点亮使用,建议外接电源使用,小电池用不住。

网友:
空间大可以并更多电池

网友:
我觉得夜间常亮的话还是外接电源的好。

网友:
500mAh的电池也太小了,怎么着也得弄上个两三千mAh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背后开槽,装2节并联的18650节电池。

我与你同感

网友:
这种灯还是要大电池,经常充电很烦人啊

网友:
厉害   换了大电池   方便多了

网友:
手咋那么红呢

网友:
这种软包锂电池就是鼓包王

网友:
都拆了,应该想办法搞几节18650电池或者直接改成插电线的

网友:
好像能放进14500锂电芯,或者网购扁形电芯。担心电池不安全,去掉电芯改外供电。

网友:
两三天就要充电,有条件接个手机充电器,电池都省了。

网友:
原电池好像没有保护板,加保护板后直接插个5V充电头在线用就好了。

网友:
电池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