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手搓搬板 SM3267 PCBA 做U盘

楼主(2024-02-13):
坛友2024年新年快乐!龙年大吉!!

主角1:N年前笑着无奈那买的100多个lexar S23拆机板 全是SM3267 AB的型号  吃灰到现在 差不多快10年了

这个板子缺点很明显 使用时间长了USB接口会接触不良 合理利用起来~~

主角2:lexar s75的SM3267 PCB,只不过是我抄板来的 理由是大厂的稳定性无需置疑!

优点:4层沉金  焊盘镀金厚度U2~  比原版Lexar板子更胜一筹!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SM3267主控停产了  主控买不到 不起K量 没有渠道SMT贴片不划算.

下面开工~

拆下一个主控先值个球:刮锡膏(换了个SM3267 AE的主控)
钢网用的是ASM1351桥接芯片的可以通用:

风枪吹下冷却值球完成:

板子上点焊油准备上板子:

风枪吹上去:

检查一下主控焊接点位接触是否良好:

主控面接下来电阻电容焊盘处点上焊点, 方便之后焊接:

花了点时间主控面搬好:

反过来搬反面-----和主控面一样的操作顺序:

电阻电容焊盘处点上焊点:

反面也搬好了:顺便换个冰蓝色的LED灯 个人感觉看上去舒服一些

然后拿个新的台湾产的USB3.0头:

焊接USB头完成:

插入电脑测试一下搬板成功:

CG软件测试也正常:

至此手搓搬板成功~~~~~

清洗干净上个美图:

和原版Lexar板的对比:一模一样有木有!!~

========================================================

然后就有很多个手搓搬板好的:

接下来按照下面的贴片图就可以愉快的DIY U盘了  想上哪个颗粒就上哪个芯片颗粒美滋滋

好多个半成品:

最后祝坛友2024年新年快乐!

网友:
高品质主控板  666

网友:
楼主牛逼啊,这需要耐心和技术,龙年大发!

网友A:
楼主焊接技术真强,羡慕全新板子
还有请问usb头怎么完美焊接?我总焊不好,用的热风枪

网友:
楼主牛逼啊,祝楼主龙年大发,

网友B:
花老板大过年的又整花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焊接技术真强,羡慕全新板子
还有请问usb头怎么完美焊接?我总焊不好,用的热风枪 ...

焊接用电烙铁。拆卸用风枪.

焊的时候先焊接9针位置 点1-2个脚。再用手按住对齐板子然后焊接2边的支撑孔  再拖焊9针脚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花老板大过年的又整花活

宅男嘛必须有空 放假在家基本不出门 哈哈哈

网友C:
手工费都比U盘贵了。

网友:
不孬!加强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工费都比U盘贵了。

现在最不值钱的就是人工 熟练了搬个板子很快的 哈哈

网友:
快递上班了吗?

网友:
大佬强的看着真不错

网友D:
大师能给份PCB文件吗?手里有几块折腾废的3267板子想拯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师能给份PCB文件吗?手里有几块折腾废的3267板子想拯救一下。

空PCB可以卖  回去自己搬板就可以了

网友:
这玩意不用植珠吧  洛铁拖拖吹上去就行了   颗粒还说的过去

网友:
楼主牛逼啊,龙年大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师能给份PCB文件吗?手里有几块折腾废的3267板子想拯救一下。

开源平台有这个主控的,自己去找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所有你们都不做TSOP封装的,然后我自己做了3267 TSOP主控板,前几星期刚好也在搬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