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智能燃气表用14500磷酸铁锂充电电池

楼主(2024-02-13):
家用智能燃气表用4节5号AA碱性电池串联一般能工作个2-3年,前段时间家里燃气断气了经查是电池没电了,新买来的AA碱性电池测量电压是1.6V,刚好手里有些14500的3.2V磷酸铁锂电池,因此想把充电电池利用上,改用两节磷酸铁锂电池再加两个占位筒,应该不会对燃气表造成损伤,磷酸铁锂电池没有接保护板,想着磷酸铁锂电池低电时表也不能工作了,也该充电了,按这个办法用来一段时间没啥问题,而且磷酸铁锂电池的自放电率远小于AA碱性电池,更适宜于长时间小电流供电

网友A:
坐标长三角,家里的电、水、煤气都是先用后付费的,每个月结算一次,还从来没用过先付钱才能用的电表、水表、煤气表。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我也试试

网友B:
问题是磷酸铁锂满电有3.65V,怕电压太高了。要不然别充那么满电用

网友:
续航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坐标长三角,家里的电、水、煤气都是先用后付费的,每个月结算一次,还从来没用过先付钱才能用的电表、水表 ...

各地政策不同,就是为了方便管理。比如最早手机都是先消费后缴费,如今都是先缴费后使用,否则就停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磷酸铁锂满电有3.65V,怕电压太高了。要不然别充那么满电用

3.2V磷酸铁锂保护板的参数为:
过充电检测电压:3.75±0.05V
过充电解除电压:3.75±0.05V
过放电检测电压:2.1±0.1V,
3.2V磷酸铁锂电池充电结束后电压就自动降到3.3V多,而不是3.65V,放电电压低不到2.1V燃气表就显示低电不能工作了,应该没啥影响

网友:
家里用南孚的4节 从12年到现在 只换过一次。

网友:
电路设计不算合理吧,要用到两节占位桶。

网友:
现在价格不算低

网友:
早有这个想法,不过燃气表十分省电。我用在电子门锁上,动力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坐标长三角,家里的电、水、煤气都是先用后付费的,每个月结算一次,还从来没用过先付钱才能用的电表、水表 ...

我这里插卡表改成远程表了,都是先充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坐标长三角,家里的电、水、煤气都是先用后付费的,每个月结算一次,还从来没用过先付钱才能用的电表、水表 ...

湖北,六七线城市,目前燃气是先充值后用气,可以APP缴费;电费本来是先用后缴费,前几年改成什么三方签约(用户、银行、供电公司),直接从银行卡上划,每次划一百元,用完接着划,也就是先付费再用电;自来水还是先用后付费,支付宝缴费。

网友(2024-04-22):
谢谢楼主,也准备这么干

网友:
引用 楼主:
3.2V磷酸铁锂保护板的参数为:
过充电检测电压:3.75±0.05V
过充电解除电压:3.75±0.05V

我还是第一次见3.75v,你个人安排的电压吧?最近半年对50多节磷酸铁锂进行了充放电容量测试。3.4v时就已经充满98%了,3.1v就已经放电80%了,2.8v就已经放电90+%

网友:
这个还用自己换, 燃气公司会更换吧。

网友:
最简单就是找一个老手机充电器,剪掉充电头,直接接到电池正负极,永远不用换电池。

网友(2024-08-03):
好几个月了,问一下楼主续航怎么样,前两天才把磷酸铁锂放进去

网友:
这个充电电压好像与14500锂电池不一样

网友:
电池电压高低会影响到表的快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