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碎纸机无法自动进纸维修

楼主(2024-02-13):
单位碎纸机过载保护灯常亮,需手动进纸才能碎纸,前几天打开看了一下也未查出故障原因,春节值班带上工具认真修一修,拆机检查未发现机器有热传感器,把机器前面板垂直摆放,模拟进纸,碎纸功能正常,把盖子合上故障依旧,怀疑进纸检测光敏头有问题,拆下清灰装上,模拟进纸碎纸功能正常,把盖合上故障依旧,认真检查导线,未发现断线,将故障检查放在控制板,可能灰尘过多导致故障,拆下控制板检查发现一枚电解电容脱焊,用烙铁补焊,裝机测试,故障排除。

网友:
春节要值班的,一般应该是政府或事业单位;参加值班的应该至少中层以上。

网友:
办公室还备了T12?有这简单的就行。

网友:
这里面防尘差点啊,自己再做一下,多弄点海绵。

网友:
望闻问切四字,诚为医之纲领。

网友:
无纺布盖下

网友:
望闻问切也是维修宝典

网友:
换过齿轮组,换过光电感应,换过热传感器。。。

网友:
都把办公室搞成工作室了??我以为只有我呢?按楼上说的我没资格值班

网友:
不错,找点事做打发时间
没见万用表,只一把烙铁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