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2.5V石英钟供电LDO少见吧?

楼主(2024-02-13):
今天是年初四,
给各位坛友拜年啦!
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传说中的分割线)

这是一个误打误着的diy产品…
本想给老家常偷停的石英钟改一下供电的,而商家却发错了2.5V的稳压芯片给我,当改好后量电压才发现,发错型号了

商家秒退款了,将就一下用吧

原本输出是串了两颗二极管压降到1.6V左右,但发现依然爱偷停(电路板焊接引线出来供电,排除了接触不良导致)…
怒拆掉二极管后,输出2.5V怼上去,几天试验后发现居然啥问题也无,而且跳秒比以前更有力的感觉!
——————————
北极星,烟台木钟厂出品!
这石英钟年代久远吧哈哈
本来有钟摆的,为了省电将里面的线圈拆除了
——————————
供电是充电宝拆机力神10000mAh三元锂电池
预估充满一次电用一年多吧
——————————
跳秒机芯也是北极星产的,虽然年代久远却很准时,这是值得折腾的原因吧……
经测试,1.5V电池供电时电流是45UA,2.5V供电电流是65UA,锂电保护板静态电流40UA

网友:
再试试,可能直接4v也没事

网友A:
电压高了,时间会走得快。

网友:
那你为什么没选择1.8V的输出电压?感觉效果应该更好一点吧?

网友:
1.5V的机器长时间2.5V使用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网友:
微光太阳能可以试试

网友B:
我家也有个挂钟,1.5V电池用不长、费电,而且偷停,用一只18650加1117-1.8改用1.8V供电,情况有好转,但仍然理想……

网友:
220v阻容降压加一节镍铬电池,n多年没有坏过,走时还行

网友:
这么高电压都能正常走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家也有个挂钟,1.5V电池用不长、费电,而且偷停,用一只18650加1117-1.8改用1.8V供电,情况有好转,但仍 ...

1117静态电流太大,不适合改钟表供电。xc6206不错。

网友:
用5号电池就可以了,轻松用1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高了,时间会走得快。

然后比别人老的也快

网友:
电压高噪声会更大点

网友:
锂电保护板静态电流40UA   这个太大了点吧  好多就才几个ua

网友:
电压高了,时间长了机芯就可以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117静态电流太大,不适合改钟表供电。xc6206不错。

我那个机芯可能有问题,秒针走到7点的位置会卡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高了,时间会走得快。

步伐更加有力。

网友:
看来坛子里要流行xc6206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