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种带荧光粉彩色LED是专门用于混合使用吗

楼主(2024-02-13):
我看到一种彩色LED,除了蓝色以外其他颜色均有荧光粉(一般彩色LED没有荧光粉,芯片直接发出对应颜色的光,白光LED才有黄色荧光粉)

后来我在一种彩色灯条上看到这种LED,一条灯条上面有各种颜色的LED

点亮后是这样的:

这里面红色的LED看上去像是粉色(红色和蓝色组合),应该是蓝色激发红色荧光粉发光的。这种灯珠是不是专门用于不同颜色混合使用,因为所有灯珠里面都是蓝色发光的芯片,电压和电流都相同,所以混合使用不会出现什么问题,缺点是效率较低?(红色发光芯片电压低于2V,蓝色发光芯片电压约3V,耗电更多)

网友:
光谱依然不全啊

网友:
远看青山绿水

网友A:
彩色LED早就有了吧

网友:
还蛮好看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彩色LED早就有了吧

一般彩色LED没有荧光粉,不发光时看不出颜色,这种彩色LED有荧光粉,不发光也能看出荧光粉颜色

网友:
不同电压的发光二极管!

网友:
俺理解是用来调节色温的
比如有些地方要求什么色温的

网友:
感觉电路板上的指示灯都是自激发出彩色光,不带荧光粉。但是路灯氛围灯等功率大一些的灯珠就会有荧光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