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不定时死机,重启有时候找不到硬盘,有时候正常

楼主(2024-02-13):
e3v2 z77 12GD3 380GSSD 2THDD RX470 500W电源老平台,有时候开一天都没事,有时候开一会就卡死,硬盘灯常亮,有时候重启恢复正常,有时候重启找不到硬盘。
在BIOS里有时候可以看到盘,有时候看不到盘,重新插拔SATA线可能会正常一阵,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又犯病。
硬盘扫过无坏道,换过SATA线,犯病的时候在PE下也是有时认盘,有时不认盘,认盘的时候DG检测卡顿说硬盘有坏道(估计是扫着扫着突然不认盘了),但重启后在WIN下用HDTUNE,VICTORIA,DG检测硬盘又完全正常。
难道是主板SATA3接口出了问题,或者电源供电有问题,额定500W应该是足够的。

网友A:
感觉不像是电源的问题,有点像是桥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不像是电源的问题,有点像是桥的问题吧?

桥的问题只有换板子了吧

网友:
换硬盘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B:
硬盘到寿命的几率比较高,建议备份好数据,,

硬盘没坏,,那南桥就可能有虚焊之类的故障,,用风枪吹吹看能不解决

网友C:
硬盘线,电源,主板,硬盘,应该不出这三样,逐一换掉试试。

网友D:
硬盘问题大些,换个试试

网友E:
换一个硬盘试试看,硬盘接口也换一个试试。

网友F:
是不是二手洋垃圾固态?如果是的话,首先换掉它。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二手洋垃圾固态?如果是的话,首先换掉它。

ssd非洋垃圾,是买坛友的SM2258XT INTEL 3D MLC,用了3年多,在电脑不犯病的情况下,用多种软件扫描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盘到寿命的几率比较高,建议备份好数据,,

桥这些东西不会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盘线,电源,主板,硬盘,应该不出这三样,逐一换掉试试。

有道理,线换过,再换个盘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一个硬盘试试看,硬盘接口也换一个试试。

已经在JD本地仓买了个新盘,到了就换

网友G:
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最后确定是固态硬盘出问题了,最终更换解决。参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盘问题大些,换个试试

好的,换了新盘再说,目前电脑开机发帖就是这个硬盘,暂时没犯病

网友:
换硬盘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最后确定是固态硬盘出问题了,最终更换解决。参考吧 ...

谢谢,固态在未犯病,正常开机的情况下用CRYSTALDISKINFO,DISKGENIUS,HDTUNE,VICTORIA都检测过,一点问题都没有,难道是有软件查不出的暗病?

网友H:
一模一样,固态硬盘坏,换块硬盘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模一样,固态硬盘坏,换块硬盘就好

就是说哪怕软件检测正常,盘的硬件方面还是或多或少有隐藏问题

网友:
电脑故障大多都用替换法,一样一样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