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小米10S;战损老人机拆解,第一次拆屏幕还可以,下单300元原装屏已发货~

楼主(2024-02-13):
老人机,前后屏碎的不成样子。第一次拆屏幕,还可以。原厂屏幕300元,后盖50元已下单已发货。

网友:
充电头裂开,好办。找点树脂沾上呗

网友:
好手机,值得一修

网友:
想省心还是得选小米不要红米,这修一修的成本都不低了

网友:
修好这个成本不少吧,不知道怎么用乘这样的

网友:
现在手机便宜,屏坏了我都是用便宜的屏换不会用原厂的,反正看不出区别

网友:
修好还能再战几年

网友:
电源缝撑开一点看看能不能刮一下,填满胶水,压紧...................

网友:
屏幕哪儿有买原装货的,推荐下吧

网友:
300元买个屏,一般机子不值当啊

网友:
10S还是有维修的价值的

网友:
要是我,估计换个能用的屏凑合一下算了。

网友:
厂屏幕300元,后盖50元已下单已发货。还不错!

网友:
我去!比我的手机好!我的还是小米8 lite版。

网友:
拆修手机的都是大神   佩服

网友:
真的能买到原装屏?

网友:
原装屏贵,组装屏手感差

网友:
原厂的贵,管他啥屏,能用就行,花这大价钱就为保质保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