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一台摩托罗拉短波机 MOTOROLA PM1200

楼主(2024-02-13):
朋友一台摩托罗拉10米段电台 他忘了插天馈cq两遍就没功率了 也不是一点没有4a电流只出几瓦 看看里面做工咋样 是不是很有威泰克斯的味道

简单测了一下推动正常能出30瓦左右 在路测功率管已凉凉了 简单测了一下推动正常能出30瓦左右 在路测功率管已凉凉了

后让朋友买了对儿管换上好了

就这着吧好赖是能用了

网友A:
没接天馈不至于烧输出管啊,估计是整机参数统调没调好。即使没有接负载驻波超高,APC电路也会自动抑制输出功率
这机器能做频率连续扫描吗?支持单边带吗?
电路是好电路,可惜是业务用机,业余用有些地方不方便
类似GM300,没法做频率扫描业余用起来不方便
73!
BG7LQF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接天馈不至于烧输出管啊,估计是整机参数统调没调好。即使没有接负载驻波超高,APC电路也会自动抑制输出 ...

这大功率不接天线,恐怕秒烧吧!

网友:
难道就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大功率不接天线,恐怕秒烧吧!

据哥们儿说仅cq了两遍发现没接天馈之后就这样了 差不多秒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接天馈不至于烧输出管啊,估计是整机参数统调没调好。即使没有接负载驻波超高,APC电路也会自动抑制输出 ...

没找到机器原理图也没细倒电路 到手管子确实烧了 换了新的就正常 现在来说能正常出功率就行了 说实话至于功率控制和保护 这机都两说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接天馈不至于烧输出管啊,估计是整机参数统调没调好。即使没有接负载驻波超高,APC电路也会自动抑制输出 ...

不支持频率扫描

网友:
10米段现在人 也不多了

网友:
29.6现在快到传播的时候了,一般春秋有传播

网友:
按理说有保护

网友:
第一次见,很高级装备,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