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福禄克水平仪

楼主(2024-02-13):
地摊收回来的,开始没有电池试,不知道几伏的电池,拆开看一下是4.5v的,接上去还有激光出来,还没有仔细测是有那方面的故障!

网友:
福禄克也产这玩意?

网友:
福禄克的产品做工不错

网友:
谢谢分享  福禄克的产品做工不错

网友:
和国产水平仪做工对比也没看出好到哪里去

网友:
福禄克水平仪做工不错。

网友:
楼主捡到宝了

网友:
葫芦壳的东西就是与众不同

网友:
看做工和电子元器件的选配也不错

网友:
福禄克的,新的价格应该不低吧。

网友:
从电路板做工看还不如我2019年买的16线绿光恒昌的水平仪激光头长的不太一样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还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福禄克的都是精品呀

网友:
如果真是福禄克,那价格就厉害了。国产的5线6线的,才200多点。

网友A:
楼主那边的地摊上面真是上面都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那边的地摊上面真是上面都有啊。

这玩意,次次逛摊都见到,不稀奇

网友:
楼主捡到宝了,还挺新的,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