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角磨机磨刀

楼主(2024-02-13):
这道被我爹磨坏了,直不直,月牙也不是月牙,今天有空角磨机修整了,角磨机磨刀一定要小心,没经验的别乱来   图片中是已经修正之后了

在网上找了个图片,要像他这样操作才安全。把刀具夹在台钳上。

记住了,一定要把刀子固定稳 否则出了任何问题我不负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把刀整废了

用柔性打磨片选择合适的颗粒度没问题的。下手要轻要快。不能对着一个地方使劲磨

网友A:
会不会把刀整废了

网友B:
磨刀要用砂轮片,那种沙皮叠一起的砂轮片,不能用这种厚打磨片!

网友:
用砂带机磨刀才最好感觉,小时候家里磨刀石都是河里找的,然后背回来,一块可以用很多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磨刀要用砂轮片,那种沙皮叠一起的砂轮片,不能用这种厚打磨片!

就是百叶轮。

网友:
我用普通的切割片一样可以磨菜刀,重点是下手不要重,要轻巧,不要按在一点上一直磨

网友:
先看看,意思是沿着线磨?

网友:
角磨机转速太快了,就算没发生人身危险,稍稍偏点也能把刀磨坏。我在电锤上装切割片来磨刀,悠悠的转,还算方便。

你的名字很危险

网友:
角磨机磨刀怕是磨十个十个废...

网友:
我不想用电动工具,那手感控制不来。
还是用挫刀开粗吧。
5秒磨刀神器磨刀效果就很好,但只能对付低端的菜刀。

网友:
角磨机转速太快,容易使刀刃发热退火

网友:
会不会退火啊

网友:
说会退火的都是不会磨的,轻轻蹭几下,歇会儿,不要让他发热,就没事,其实温度上来了就变色了,能看出来的。

网友:
不敢用角磨机磨刀,一是感觉不安全,二是怕把刀磨坏。

网友C:
好钢用在刀刃上,按画线打磨的话,基本上就把好钢打磨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钢用在刀刃上,按画线打磨的话,基本上就把好钢打磨掉了。

你说的是夹钢刀具,这种是一体不锈钢的。

网友:
这只能粗磨!

网友:
我试过磨菜刀,结果手抖,就再也磨不平了。

网友:
我是用400W的功放电源变压器,2*36V的,组成72V供电,感觉速度,力度都可以,很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