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一个4G小U盘需要量产下牢是不成功

楼主(2024-02-13):
主控厂商: Micov(迈科)
 主控型号: MW8209(MXT6208E)
闪存识别码: C2F18095 - MXIC(旺宏) [SLC]
这个闪存在量产工具里识别不到闪存

网友A:
4G?如果没有看错的话扔了吧!没啥用,一部电影都放不下,甚至一个系统镜像都放不下,最难受的是读速度应该不会超过10MB!写更应该惨不忍睹!

楼主:
引用 网友A:
4G?如果没有看错的话扔了吧!没啥用,一部电影都放不下,甚至一个系统镜像都放不下,最难受的是读速度应该 ...

.时间很久了平时就存放一些文档

网友:
引用 网友A:
4G?如果没有看错的话扔了吧!没啥用,一部电影都放不下,甚至一个系统镜像都放不下,最难受的是读速度应该 ...

大有大的用处,小也有小的用处。比如TF卡,现在2-4GB的卡没有那么便宜的了,主要是用在听戏机上容量还是挺合适的。听戏机用大容量,找曲子不方便,一次也听不完那么多,2-4GB的卡正好满足这些。原来5.8元包邮,用上五元的红包,也就几毛钱,现在包邮要八九块(甚至十几块)了。

网友B:
我的印象中MW是山寨专用的货,撸主这个怕是黑胶体吧,我的建议是垃圾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印象中MW是山寨专用的货,撸主这个怕是黑胶体吧,我的建议是垃圾桶...

就是的,迈科微 锐星微  sss 都是山寨扩容盘专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