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排插指示灯先串1N4007,再反向并联1N4007,怎么焊比较美观?

楼主(2024-02-13):
目前指示灯只是串电阻和1N4007,

如果还要给指示灯反向并联一个1N4007,
怎么焊会比较美观,并且不容易出故障?

这里有人给指示灯并1N4007么?你们是怎么焊反向1N4007的?

焊反向1N4007后,指示灯管脚是不是没法套管?不套管是否不安全?

网友A:
你都正向有二极管了,反向就没有必要了!
只有电容降压限流的才需要反向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正向有二极管了,反向就没有必要了!
只有电容降压限流的才需要反向二极管!
...

电阻限流是否比电容限流更靠谱?

网友:
排插指示灯串接1M的限流电阻,再串1N4007,反向并联1N4007有必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阻限流是否比电容限流更靠谱?

电容可以减小电阻的功率耗散,可以把无功功率返还给电网,节约电费!
在你现在的图的1M电阻上并一个400伏103无极电容就可以了,不够亮可以改153电容!
发光管前面的4007去掉,保留发光管上并接的反向二极管!

网友B:
把发光二极管两腿间的距离掰开到4007管体长度,把4007夹在发光二极管两腿之间不掉为好,焊接好之后,钳子减掉4007多余的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发光二极管两腿间的距离掰开到4007管体长度,把4007夹在发光二极管两腿之间不掉为好,焊接好之后,钳子减 ...

两腿间的距离掰开到4007管体长度,把4007夹在发光二极管两腿之间不掉为好,你试过这么焊接么?
可否展示一下效果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腿间的距离掰开到4007管体长度,把4007夹在发光二极管两腿之间不掉为好,你试过这么焊接么?
可否展示 ...

先焊接,再剪掉4007多余的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发光二极管两腿间的距离掰开到4007管体长度,把4007夹在发光二极管两腿之间不掉为好,焊接好之后,钳子减 ...

这样撑开双脚,玻纤管套不到二极管底部,
而且指示灯固定上会有些麻烦,
以后万一1n4007脱落,是否更有可能导致排插短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撑开双脚,玻纤管套不到二极管底部,
而且指示灯固定上会有些麻烦,
以后万一1n4007脱落,是否更有可 ...

哈哈,你对你的焊工多么的不自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你对你的焊工多么的不自信

你家排插指示灯有没有反向并一个4007呢
求个图

网友D:
你二极管的正极相连接,起不到保护作用,正确的接法是,下面二极管正极接上面二极管的负极

网友E:
既然串了二极管,就没必要再并联二极管了,因为并联的二极管上没有电流的。

网友:
搞得太复杂了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串了二极管,就没必要再并联二极管了,因为并联的二极管上没有电流的。 ...

反向虽然截止,但是也有微弱电流的,不是完全没有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二极管的正极相连接,起不到保护作用,正确的接法是,下面二极管正极接上面二极管的负极 ...

发光二极管的负极接1N4007的正极,这样不能保护发光二极管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家排插指示灯有没有反向并一个4007呢
求个图

专门去掉指示灯,省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专门去掉指示灯,省点

独立控制的排插还是挺好用的,没指示灯你不知道是否通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专门去掉指示灯,省点

你的排插专门拆开把指示灯去掉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