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插一个缩水严重的3W金雨莱LED球灯

楼主(2024-02-13):
红包买的,缩水很严重,3W小灯板。感觉在这样下去那个铝基板还可以再缩水了直接用塑料板好了。这个板的做工我还是要夸一下的应该那2根红线是手工焊接的其它的应该都是贴片的吧

网友:
还算不错了,比最简单的阻容电路的强多了

网友:
好小的灯泡,是声控的吗

网友:
声控灯用着方 便,加强一下散热

网友:
灯板是铝基板的,不是环氧基板的就不错了。

网友:
LED声控灯不耐用,想办法把电压调低会好一些

网友:
声控的做工还算可以

网友:
集成度越来越高了。

网友:
看用料还算可以的

网友:
看着可以啦!

网友:
声控又不长时间亮,没事

网友:
空载发热小的话还行,空载发热明显不好。

网友A:
大小两块板,应该不是同一个灯泡吧

网友:
没有散热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小两块板,应该不是同一个灯泡吧

大的那个是雷达感应的

网友:
加强一下散热

楼主:
是的,不加强散热就怕用不住。省一点是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