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大过年的一个吹风机想要摆工,欠拆啊

楼主(2024-02-13):
昨天领导大人使用吹风机,用的好不得突然罢工,昨天没整,今天整了。拆开后先观察了一下,没感觉到有元件损坏的,通电一试,可以正常使用,然后复装,没拧螺丝的情况下再次通电测试,不行了。反复了2次,有点怪了,最后想了想难道是接触不良,开关测试正常,测试电源线时时通时断的,感觉线断了,不知位置,只有从线头劈叉,没多远就发现了断点,重新捋线焊接就修复好了。领导想换个新的想法又被俺给打破了(吹风机用了快十年了,昨天坏了就说买个新的)

网友A:
换个新的吧,安全第一

网友:
10年啦,给买个新的吧,这个留着备用

网友B:
质量这么好,怕是这厂子早倒闭了吧...

网友C:
说不定领导是故意的,就是想换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不定领导是故意的,就是想换新呢?

这个没法故意的,我的领导知道

网友D:
最好换硅胶线,不过贵了点,综合考虑还是换根两芯拖链电缆划算,总比这条线软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新的吧,安全第一

只是断线,本机没问题,可以继续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质量这么好,怕是这厂子早倒闭了吧...

使用频繁,但每次使用时间不长,估计这就是使用时间长的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换硅胶线,不过贵了点,综合考虑还是换根两芯拖链电缆划算,总比这条线软多了 ...

可以继续使用也就没必要换了

网友:
你能找到断点,修起来就容易了。

楼主:
这内伤我也不知道,但绝不是为了发贴而自己弄断的 当时剥外皮到此处时断线就自动掉下来了,估计是不是长期弯折产生的

网友:
换个吧,这种外形的风筒,只有串励电机款的值得修了

网友:
顺便清个灰,同时换根线,又可以满地复血了

网友:
做工中规中矩,修好了还可以继续使用下的

网友:
我有一个用了十几年还是好好的,就是风小了点

网友:
质量还是不错的,线断一般好修。

网友:
领导:好不容易给它折腾坏了好换一个新的,结果……

网友:
我还有个十多年前的吹风机,也是换了根线,但就是用不坏,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