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坏了的D-LinK DHP-P308AV电力猫

楼主(2024-02-13):
房间的电力猫坏了拆,拆,拆。

网友:
看样子挺好的。

网友:
看着做工挺不错的

网友A:
一直很好奇电力猫这玩意有多少速率

网友B:
还有用电力猫的吗?

网友:
蛮简单的,卖这么贵

网友:
速率有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有用电力猫的吗?

个别房间忘了布线,也只有电力猫是最好的选择了。

网友D:
百兆吧,没见过再快的了

网友:
用这个限制多

网友E:
原来是无线桥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别房间忘了布线,也只有电力猫是最好的选择了。

是的,拉线不方便的话。电力猫是最好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来是无线桥接

桥接不稳定

网友:
做工挺工整的   怎么坏的

网友:
没有用过这种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很好奇电力猫这玩意有多少速率

电线不同干扰不同速率有标称的一半就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百兆吧,没见过再快的了

毕竟是走电线的

网友:
周围没见过有人用电力猫

网友:
没用过,慢且不稳定吧

网友:
看样子到是小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