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链锯是不是比较鸡肋

楼主(2024-02-13):
过年回农村老家买台电链锯锯柴火,我在本地实体店买的16寸电锯,标的2800w功率,老家基本都是青杠木,使用后才发现链锯对这玩意还是无能为力,感觉链条也是很快就钝了,也很耗润滑油,链锯设计的这个结构不太合理,链条怎么都上不紧,锯一会链条就松了

网友:
你太欺负这工具了,树兜是最难开的,不管是劈开还是锯开

网友:
烧汽油的有劲。

网友:
这不是过年了吗?鞭炮有卖的?树疙瘩最难破,都是绞丝头,可以试试爆破,钻孔深一些,双响炮伺候试试,俺小时候试过雷    管

网友:
树干好开, 这种大树根里面都没有顺茬,相当难收拾呢

网友A:
对付这样的,什么锯都费劲。链条有个调紧罗丝,调紧后把两个大罗丝上紧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付这样的,什么锯都费劲。链条有个调紧罗丝,调紧后把两个大罗丝上紧就行了 ...

我知道,但调紧了锯不了多久链条就松了,感觉链锯的设计不咋地,两个大螺丝扭很紧也没用

楼主:
锯不了几个树疙瘩链条就钝了,锯不动,是不是因为这玩意干了没水分了,我知道树疙瘩很硬,干了就更硬了

楼主:
润滑油也特别费,我估计使用一天一两斤润滑油没了

网友:
《健男抢钱团》里明确说明了,不能用电链锯,要用汽油的。

网友:
是不锯到土了,锯土很费锯条。锯木头感觉很好用,我的都用10多年了。

网友B:
测一测实际功率吧,2800瓦要是没虚标也小了,两充的油锯应该有四五千瓦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测一测实际功率吧,2800瓦要是没虚标也小了,两充的油锯应该有四五千瓦吧。 ...

有500w就偷笑了。虚标的品牌再便宜也不能买。手持油锯不过2kw,再大就提不动了。

网友:
不如油锯有劲,

网友:
以后别买了,还是油锯好

网友:
这树瘤,难搞,用电锤+铲头都搞不动。

网友D:
  几年前买了一台中坚油锯,感觉链条不用经常调呀,可能是你链条太差,  和摩托车一个道理几十块的链条开几个月就要调一次,后来换上百多块的一年也不用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几年前买了一台中坚油锯,感觉链条不用经常调呀,可能是你链条太差,  和摩托车一个道理几十块的链条开几 ...

讲得很好,我赞成。有些回帖根本就是文不对题。其实楼主就是说了两个问题,一个是链条经常松的问题,这个你已经回答了,还有一个就是浪费润滑油的问题,这个问题确实存在,我观察过,链条的润滑办法通常是这么几种,一种是在机器的油壶底部开了一个小孔用管子通到链条附近,这种只要油壶灌了油,不管干不干活都在漏油,肯定是最费油的。还有一种是有个泵来泵油,只要链锯启动就开始泵油,这样的要省油一些。还有一种是手动泵油,按一下出一点油,这种要根据情况,锯一段时间就泵一次油,这种是最省油的了,但缺点是要时刻想着泵油,忘了就对链条不利了。楼主说一天要用一两斤油,估计是第一种情况,解决办法,不要在油壶中灌油,另外拿个油壶往链条上加油,或者把油滴少量在机器的油壶里,隔一段时间再滴一回,可以省不少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500w就偷笑了。虚标的品牌再便宜也不能买。手持油锯不过2kw,再大就提不动了。 ...

确实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一测实际功率吧,2800瓦要是没虚标也小了,两充的油锯应该有四五千瓦吧。 ...

我是220的链锯,不是锂电的,功率虚标也是肯定的但至少估计也应该有2000w,力量一点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