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降压模块倒灌升压损坏了两个19V适配器

楼主(2024-02-13):
以前电动车换下来6个铅酸电池,我并联用于太阳能经过放电测试容量约总共70多安时,由于18V太阳能板子太小用的网线当电源线最大功率实际不到100瓦,电池则带的一大堆路由器平板手机之类的入不敷出,我好像设的10.6V断电,一年后电池全部报废了,一充就满一放就没,应该是过放了。(铅酸电池坏过好多组,比锂电池难伺候多了。只要不使用,存放必定损坏,去年我爸给我的电动车电池没换多久,我基本没怎么骑还经常充电,也没有让它充满转灯过都是提前拔了(怕过充)年前我骑出去过跑了25公里就亮灯提示充电了,前年我骑过这车,电池好的时候一次跑了近60公里都还有两格电。可见这组电池又不行了。)所以我就组了一个磷酸铁锂电池但是容量太小了只有10多安时也就是百多瓦时,没多久就充满了……并联的是淘宝买的18块左右一个所谓的20A同步整流降压模块用于补电,电源则用的19V笔记本电源。以前铅酸电池的时候基本不存在充满,所以没事,这个铁锂电池容量太小,充满后就保护板断电,太阳能输入就21V左右,经过倒灌升压超过的电源适配器的滤波25V电容,于是电容就鼓包漏液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第一个适配器坏了以后我没在意又换了一个插上,第二天上午我发现巨烫……又坏了。拆开才知道上面的原因。除了电容鼓包,一个整流短路保险烧了,一个烧了一个电阻板子背面都糊了,换了了也没好。没技术就这样吧,用淘宝红包再买主板换上也就10来块钱不用烧脑筋研究了。

网友:
在适配器输出端串个肖特基二极管应该就可以避免损坏适配器了。

网友:
对杂牌升压板很不感冒,万一升压失控很麻烦。

网友:
目测电容鼓包了?
还有个电容怎么天灵盖还开了个洞

网友:
这么便宜不值得修了,买个新的还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