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 信步主板不开机

楼主(2024-02-13):
信步的主板放了一段时间,现在不开机了,完全没反应,灯也不亮了,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请问谁有这款bios,或者支个招,谢谢

楼主:
用的dc12v供电,只有此处有电压,CPU和内存都没有电压,应该查哪里?

网友:
不会修,留个记号,看前辈咋弄

网友:
这个小板子还不错,不少固态。

网友(2024-03-29):
信步不知道现在还存在么,当年也算是杂牌中的战斗机了。

网友:
这牌子太少了   实在不行
试着刷别的品牌的bios看行不行

网友(2024-04-30):
2007年做工控机用的这个牌子的主板,也是很多出现不启动的故障,后来返修了,没细研究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2024-07-22):
查各级供电、时钟信号、复位信号比较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