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改个电池

楼主(2024-02-13):
把13串改为14串,又换了智能保护板,已经完工。之前总是不能上传图片,这回再看看,图是刚上传的,刚开始上传不了,现在行了

楼主:
还是上不来图咋回事

网友A:
真的传不上图来吗?不至于吧

网友B:
把13串改为14串,是不是增加电压和电池总容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13串改为14串,是不是增加电压和电池总容量

增加电压(V)
不增加容量(AH)
增加电能(WH)
电压增加使电机转的更快(急速增加)
容量不变恒定电流下续航时间不变
电能增加使车跑的更远(里程增加)

网友D:
13串改为14串,是增加电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增加电压(V)
不增加容量(AH)
增加电能(WH)

这总结的到位,学习了

网友F:
照片传到电脑,打开截屏,看图片属性大小kb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传不上图来吗?不至于吧

就是上不来图,很早以前可以上传,我是有些时间没来些论坛了,不知现在怎么上传不了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传不上图来吗?不至于吧

不管我用把图压缩到几十k,还是采用什么格式都不行,我用了gif、jpg、png格式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13串改为14串,是不是增加电压和电池总容量

增加了电压,普通都是54.6伏,增加一串变成58.8伏了,也增加了点容量,也就30多安时,但没办法,银鱼款电池盒只能这样,如果不用智能保护板还能采用5并电池组,那增加的容量比较多点,但现在用的智能保护板,尺寸大只能竖着放

楼主:
引用 网友D:
13串改为14串,是增加电压。!

✓,可以与我另一锂电池通用58.8堵充电器,不然如待量电池出去就要待两充电器,而那个新买的54.6伏充电器体积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总结的到位,学习了

容量只能增加30多安时,而如采用非智能保护板,由于尺寸小,可以放电池组顶上,这样就可采用5并电池组,而现在只能用4并电池组,容量小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照片传到电脑,打开截屏,看图片属性大小kb

我已经压缩图片到几十k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传不上图来吗?不至于吧

不信去看我以前的帖子,当时能上传到现在不行,不管我压缩图片到很小还是采用其他格式都不行

网友:
,估计i是你i的图片大了,,缩小到2000以内,再压缩到600K,就能上来了。

楼主:
现在又能传了好像

网友G:
增加电池是不是就像CPU超频一样?电机额定电压20V,加到22V似乎也没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信去看我以前的帖子,当时能上传到现在不行,不管我压缩图片到很小还是采用其他格式都不行 ...

这个没有不信。个人环境不一样,我也只是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增加电池是不是就像CPU超频一样?电机额定电压20V,加到22V似乎也没事。

对电机来说差不多吧?48伏电机耐受这点应该是可接受范围,以前用36伏电机时别人也说用48伏电池没事,我也那么用过,电机耐受范围比控制器要高,对锂电池也不能太粗暴,不能超过保护板耐受范围使用,尤其现在我感觉很难买到真正的磷酸铁锂电池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