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尔小神童洗衣机XQB35奇怪故障

楼主(2024-02-13):
海尔小神童洗衣机XQB35,一年没用,现在开机故障。
一是进水阀打不开。手动进水后开机运行,进入脱水程序突然停机了,再然后就加不上电,断开电源时指示灯闪一下,不能进入程序。
拆开检查,进水阀拆下来加电,吸合状态不稳定,判断是损坏了。
拆开控制板,检查加不上电原因,用电吹风吹一下电路板,就加上电了。但是过一两个小时后就又加不上了,再电吹风吹一下,又加上电了。
请问大师,这是什么鬼啊?

网友:
有请大神到场指导。

网友:
电路板防水失效受潮了??

网友:
看板子成这样了,网上淘块板子换了吧。

网友:
是不是控制板进水了

网友:
能具体到是加热了哪个供电的电容吗?

网友:
电源芯片附近看看,光说没用,要测量

网友:
进水阀 换过了吗?我试过 小天鹅的 进水阀,换新的 只能开一般,否则会 不进水,可能是现在的 质量不行。

网友:
里头加上一个千瓦棒

网友:
我家海尔神童王,
使用超过10年了,
质量还是可以的,
之间曾驱动皮带老化鬆了,
自己买來換过。

网友:
换块板子试试

网友:
网上淘块板子换了吧

网友:
电源板只插电源线试试看。

网友:
换个控制板,现在便宜

网友:
热胀冷缩,查查看是不是虚焊,电路断裂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