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火牧人电动烤支

楼主(2024-02-13):
很久以前捡的,看包装大概知道是烧烤用的,上马家查将近200大洋,这玩意贵在不锈钢支架,机头不值钱,拆了看看吧。

▼连带包装盒一起捡的,开过盒子了,不过机器貌似没使用过就被丢弃了,有钱真任性

▼这是所有配件,我这个是主轴82CM版本的。

▼看网上图片少了个⑤号配件,是一个方孔转环,这个不难搞,准备自己D个。

▼这玩意得配合火牧人自家的烧烤炉使用,别家的能不能用不清楚,当然,烧烤炉长度在一定范围内我们是有办法装上去的。

▼下面拆机头,背面支架座上4颗螺丝卸下就能拆开了。

▼内外两层铁板

▼里面就一个3V减速电机

▼电机是这样的,前面减速齿轮箱和风扇的摇头电机孔位一样,看来可以直接用风扇220V摇头电机改装?不过测试了一下,这电机转速比220V摇头电机的更慢,改装可能不太合适。

▼前面是电池仓盖板,用2节1号电池供电。

先放着吧,过几天可能搞烧烤用得上,准备增加一个DC口用5V供电,手机充电头加个PWM电机调速板5-9-12V路由器电源皆可用,无级调速爽YY

网友:
正好过年烤肉吃

网友:
还应该做个架子才行,这只是个旋转装置。

网友A:
太小了,重一点的食物都能压低

网友B:
温度高了这电机恐怕不行吧!隔热散热搞一下

网友:
这么点点东西感觉不值

网友:
感觉电池续航不会很久的样子

网友:
这都有人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小了,重一点的食物都能压低

至少烤只鹅不会有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度高了这电机恐怕不行吧!隔热散热搞一下

机头背面有双层铁板挡着没事的。

网友:
成色看着挺新的。

网友:
科技让人越来越懒

网友:
烧烤转动支架,可用充电宝续航。

网友:
为了烤串,各种奇怪装备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