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解决希捷3.5寸ASM1153盒子拔出USB直接断电的方法

楼主(2024-02-13):
闲来无事,去咸鱼淘点好玩的,碰巧刷到了一些希捷Expansion的转接板,就买回来玩玩,主控是JMS577.我自己也有一张1153的板子在用,测试完这个577之后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个主控在运行的时候拔出USB不会直接给盘断电,而是正常的休眠停转。这就很奇怪了,换了一个主控,电源管理方式都不一样?

起初以为是固件问题,试了很多1153的固件都是拔USB就断,那就只能测一下板子了。
在拔出USB状态下,怎么测都测不到5V,但是这个板子在正常运转的过程中不从USB取电,所以应该是DCDC的问题。5V是从12V降压得来的,给硬盘和主控一起供电。

这个六角的就是DCDC芯片,型号是MP1470,经过测量,其VIN引脚有正常的12V输入,应该还有其他工作条件没有满足。

MP1470封装图

MP1470封装图

接着测量其EN引脚,没有电压。换577主控板再次测量,有一个6V左右的电压,而两张板子是同一个型号的DCDC芯片。

577的DCDC

577的DCDC

通过祥硕官方的1153E 电路图,查看其电源部分。图纸中使用的是MP1482,和1470差不多,它的EN角通过一个100K电阻接到了VIN12V上。

1153供电部分原理图

1153供电部分原理图

但是在板子上测量,发现这颗电阻将EN与GND接起来了,我一直没搞懂原厂为啥要这样焊。但是既然有原理图,那就先按原理图焊一下试试。
经过测量,板子上有预留给这个电阻的空位,那就将这个100K电阻移一下位置。

修改方法

修改方法

上电,开机,成功点亮!
这个板子之前刷了A1_EE_83的固件,在这个固件下运行完美。插入12V时会亮灯,但是不会起转,当USB插入,硬盘起转,正常使用。拔出USB,这次不会断电了,自动休眠也是正常的。(但是还是在电脑上弹出一下比较好)

补充内容 (2024-2-20 12:50):
原厂1153E是拔出USB直接断电导致磁头直接敲回去,更改后拔出USB改为停转休眠而不是断电。冷机状态下只插12V不会启动,插入USB后起转。

网友:
楼主有心了,感谢分享

网友A:
楼主有心了,改的漂亮!原厂把EN与GND接起来的那个电阻应该是下拉电阻,猜测电路上拿USB接口输入的5V作为DCDC的使能并做了分压;拔出USB后后级供电全部不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心了,改的漂亮!原厂把EN与GND接起来的那个电阻应该是下拉电阻,猜测电路上拿USB接口输入的5V作为DC ...

也有可能,我这个USB电流表是FNB38,估计监测不到这么低的电流,有时间我再测一下看看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这个改的不错吗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这个改的不错

网友:
楼主真的很有精神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这个是动了脑筋的

网友B:
没看懂,什么叫“运行的时候拔出USB不会直接给盘断电”?是拔出usb线吗?还是windows的弹出?如果是前者肯定会断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什么叫“运行的时候拔出USB不会直接给盘断电”?是拔出usb线吗?还是windows的弹出?如果是前者肯 ...

这是3.5盘盒,有12V供电的,拔出USB正常不会直接敲回去,对磁头不好,应该是自动休眠

网友:
谢谢分享,留存备用。改天也看看我的盒子啥情况。

网友C:
你的意思是要拔掉就敲盘回去?  拔掉休眠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什么叫“运行的时候拔出USB不会直接给盘断电”?是拔出usb线吗?还是windows的弹出?如果是前者肯 ...

弹出后  确实还在转

网友D:
是有12V,没在UsB信号时仍然转?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有时间改一下我这个。

网友:
谢谢分享,12v电源在3.5寸盘里如果没有接,只是插USB硬盘是不识别,需要有12v电才能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是要拔掉就敲盘回去?  拔掉休眠不行?

反了,出厂是拔掉USB直接敲回去,改之后是自动休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有12V,没在UsB信号时仍然转?

冷机状态下不会,只插12V不会转,得等USB插电脑上才会转,但是你第一次启动之后12V就一直有了。对我这种当移动硬盘用的比较友好。

网友:
我装开关 不费这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