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几个有芯片的5V 2A电源想改成12V的都不行,有有辅助绕组电压高问题

楼主(2024-02-13):
具体哪个芯片就不一定了,好几个的。

芯片工作有辅助电源,所以改反馈后,芯片工作电压高到保护了。

网友:
辅助绕组电压高问题,用 ZD 钳位.

网友:
加个稳压二极管

网友:
可以串电阻(降压)试试

网友:
增加re523电阻的阻值可以分一部分电压,或者加稳压二极管

网友:
加稳压管或在变压器空隙加几匝反向接在供电绕组上。

楼主:
有个OB2520的改电压也是VIN太高,辅助绕组高

网友A:
不另加辅助电源的,就得改次级绕组的匝数。要不然没法兼顾。

网友:
加稳压管或在变压器空隙加几匝反向接在供电绕组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另加辅助电源的,就得改次级绕组的匝数。要不然没法兼顾。

辅助绕组的线圈要拆些。

或者有个下拉电路,让电压低些

网友B:
简单点串联稳压管

楼主:
乱改啊,没有什么计算的

楼主(2024-03-14):
引用 网友B:
简单点串联稳压管

怎么串联啊

网友B:
串到辅助供电绕组,相当于降低电压了,这种小功率电流小可以试试

网友:
12v1a的剪线电源头要不要,付邮给你几个

网友:
小黄鱼剪线电源没外壳的多的很,没必要改,改不好还不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到辅助供电绕组,相当于降低电压了,这种小功率电流小可以试试

你找个图说下。

网友B:
这样串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串一个试试

看到了,下回实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