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的电源电路图谁有??

楼主(2024-02-13):
安泰信的电源电路图谁有??

网友A:
什么问题先说   估计是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问题先说   估计是难找

看看这个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问题先说   估计是难找

没有输出。

网友:
他这个是数控的  你这是可调电阻的

反向检查 从输出 检查各个调整三级管 检查各个电压 二极管  保险  贴片电感  大个子电阻    不拆开也不好怎么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