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带物理写保护开关的硬盘盒哪里可以买到?

楼主(2024-02-13):
现在在用的硬盘盒带写保护开关,当时开关是触摸的,不是物理开关,
有个硬盘被这硬盘盒搞坏了,火大

哪里可以买到带物理写保护开关的硬盘盒呢?

楼主:
带物理写保护开关的硬盘盒各位都没用过么?

网友A:
物理写保护开关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物理写保护开关是啥

不是触摸,是直接上下拨动那种开关

网友B:
把触摸改成机械开关不就行了,跑下线路多大个事,找到触摸芯片输出端,话说我还嫌u盘机械写保护麻烦特意改成触摸的啦

网友C:
现在不常见了,上咸鱼蹲守吧,我手里已经收了十几个各种各样的,其实就那样,写保护开关一年也用不上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触摸改成机械开关不就行了,跑下线路多大个事,找到触摸芯片输出端,话说我还嫌u盘机械写保护麻烦特意改 ...

触摸有多种莫泰,改不了机械开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不常见了,上咸鱼蹲守吧,我手里已经收了十几个各种各样的,其实就那样,写保护开关一年也用不上一次 ...

物理写保护开关的盒子,你的大部分是usb3,还是usb2?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物理写保护开关的盒子,你的大部分是usb3,还是usb2?

当然大部分3.0了,2.0也收了几个,不过目前2.0的没啥意义

网友D:
佳翼Q5 USB3.0全铝Q7c防震2.5寸SATA3移动硬盘盒ASM1153E支持TRIM [交易快照]

颜色分类:Q5cw|Type C USB3.1接口GEN2 支持7-9.5mm厚盘 带写保护开关 JMS580芯片

我以前买过这个,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佳翼Q5 USB3.0全铝Q7c防震2.5寸SATA3移动硬盘盒ASM1153E支持TRIM [交易快照]

颜色分类:Q5cw|Type C USB3 ...

佳翼Q5 USB3.0全铝Q7c防震2.5寸SATA3移动硬盘盒ASM1153E支持TRIM

这关硬盘盒的物理开关是电源开关,不是写保护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大部分3.0了,2.0也收了几个,不过目前2.0的没啥意义

可否上几个图看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佳翼Q5 USB3.0全铝Q7c防震2.5寸SATA3移动硬盘盒ASM1153E支持TRIM

这关硬盘盒的物理开关是电源开关,不 ...

我自己在用的,就是写保护开关,不是电源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自己在用的,就是写保护开关,不是电源开关

奶东商品介绍说开关是电源开关。。。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佳翼Q5 USB3.0全铝Q7c防震2.5寸SATA3移动硬盘盒ASM1153E支持TRIM

这关硬盘盒的物理开关是电源开关,不 ...

佳翼的有黑色的和白色的,黑色的那个位置是写保护开关,白色的那个是电源开关,我每样都买了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否上几个图看一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1484&fromuid=1945594
这个是之前发的,当然后来陆陆续续又收了一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佳翼的有黑色的和白色的,黑色的那个位置是写保护开关,白色的那个是电源开关,我每样都买了一个 ...

我买的是黑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是黑色的

看来后期的批次改了,那没办法了。闲鱼目前最常见是飚王ssk的那种写保护盒,这种有多个型号,我买了6个,供电上经常会不足,所以飚王的都会留有dc口,你可以去闲鱼找

网友:
说实话第一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