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冲牌MF30,MF500-A/MF500-B型老指针表拆开看看

楼主(2024-02-14):
某宝上偶然看到现在的MF500型老式指针表内部,都变成贴片元件了。假期无聊就把n多年前的两块500表和1块30型翻出来玩了一下,顺便拍了几张照片。内部电池大约是n年前放的,欧姆档不能归零但还有些电压

网友A:
曾经用过上面的两块表,都是摔坏了的,500型两个开关当麻烦

网友B:
不太喜欢15v电池的表,商店表示基本买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经用过上面的两块表,都是摔坏了的,500型两个开关当麻烦

没摔坏的现在都沉睡在储物间吃灰

网友:
我的MF47也吃灰多年,习惯了数字表,除非特殊情况,基本不需要用指针表。

网友C:
500型内磁的值不多钱也没收藏价值,MF30表永跃的冲牌子与外磁及两个表头微调电阻此表不错只是不是太老的用五环电阻,不是红绿袍,好好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0型内磁的值不多钱也没收藏价值,MF30表永跃的冲牌子与外磁及两个表头微调电阻此表不错只是不是太老的用 ...

其实换下来72年绿袍、红袍和线绕有一堆,也没收藏的意思,只因它是好的丢了觉得有点可惜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太喜欢15v电池的表,商店表示基本买不到

网上什么电池都好买,只是买来了装上去还是放在储物柜里沉睡,时间久远了还可能漏液,MF30表的电池端子就是给腐蚀断了

网友:
MF30外磁表头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