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等离子开机缓慢要等几分钟 有没有师傅能指点下

楼主(2024-02-14):
如题,拆开测电压,待机电压有5.2V,按遥控器开机有开机电压输出,电源输出电压15V输出为14.7V,到XY板的电压205V,看电视指示灯仍旧为待机指示灯,稍等几分钟,电视才开机,有没有师傅能指点下

网友:
先检查一下有没有鼓包的电容,全部换掉再看

网友:
还有在用等离子的啊

网友:
咱家的长虹等离子已经吃灰好几年了。

网友:
这东西的色彩比一般LED电视好多了,如果是FHD分辨率的屏,感觉几年内也没必要换4K的LED。

网友:
一般搞不定还是维修吧

网友:
等离子的没用过,这种情况一般干发财电容

网友:
等离子,耗电大户。先查一下CPU各种供电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