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嘻嘻,又搞定一個高壓發生器!(18650鋰電池供電)

楼主(2024-02-14):
完全能點燃紙巾,香煙或煤氣爐而已!

注:只是測試,千萬別在動物或人類嘗試,因為兩端輸出電壓過2千伏以上,電流大概是0.5MA-10.0MA左右,看輸出端的長度而定。一般都是在0.3CM~1CM範圍內)

由於接入正負極引線下面的端子太長,給他剪短一點

藍色是18650電池,足3A以上的放電

上面的是發電端子,由兩條高壓耐高溫和銅線組成,黑色的是高壓包,F1的是電敏電阻(假如通電超過10秒以上會自動斷電,冷卻後能正常工作)

好像是三星的18650鋰電池

全體,按下開關鍵高壓發生

嘗試點燃紙巾

測試成功,煤氣灶和點燃煙的照片沒有照出來而已! The End!Thanks For Watch!

网友:
这个和赶猪神器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
可以给它安个家

网友:
蓝汪汪的看着哆嗦

网友A:
优化一下结构,高压包向上折叠到上面,接线柱去掉,电容躺平,安装个外壳,完美!

网友B:
高压发生器买的是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化一下结构,高压包向上折叠到上面,接线柱去掉,电容躺平,安装个外壳,完美! ...

其實PCB下面差不多躺平了,假如是逆轉的話,上面的高壓包凸出來不少的位置,而且不容易用紮帶綁緊在電視上下方!

网友:
这玩意迟早要被禁,这不就是个电击gun

网友:
看起来跟燃气灶点火器差不多。

网友:
都见电弧了,这得多高的电压?

网友C:
自制复杂的燃气灶点火器

网友:
可以给女生搞个防爆武器

网友D:
以后可以直接不用带打火机了,这个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压发生器买的是产品?

是的,只是看見視頻示範,想玩玩而已!(絕不會做任何違法的事情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后可以直接不用带打火机了,这个比较方便。

USB充電的防風打火機我買了,只不過不是高壓電擊的,看樣子是螺旋形的發熱絲而已(國內應該有賣,micro usb充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制复杂的燃气灶点火器

再簡單都懂,也不需要搞得那麼複雜,只要把廢舊的電子打火機裡面的打火器拆出來,在下面和頂端的接上兩條線,也就是下面鐵色圓柱的接一根銅線出來,上面點火的接一根出來,按你想要的長度包紮好,輸出端大概5-10MM就可以簡單做成一個煤氣灶的電子打火器了!

网友E:
给自己来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自己来一下试试

注:只是測試,千萬別在動物或人類嘗試,因為兩端輸出電壓過2千伏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