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某米8se电池换芯

楼主(2024-02-14):
某米8se电池换芯

如题,这是一个技术活,于23年12月折腾滴。
当时跟米10s的电芯一起购的,因为要邮费。。米10s已经在年三十换芯完成,目前正常。
米8se是给女儿用的手机,有5年了,终于容量掉到约2000毫安时以下,充满用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没电了。
软件测的电池容量

之前拆过后盖,与另一部8se对换过电芯,主板盖螺丝不同,拍照留底

换后电芯没有做胶条固定,所以简单就可以取下,用游标卡尺量下尺寸

其实背面有电池尺寸型号

对比尺寸买了大概能用的,电芯容量为3000毫安时

到货后开始折腾,对比原装电池,大小差不多

拆下原装保护板

换上,结果有一极偏远,用短线飞线,做好绝缘。

至于拆,是我直接折断的,这样留下的可以进行焊接,保护板上的也能焊接

焊接,飞线

万用表测量保护板电压与电芯电压一致,装机,开机

拆下的旧保护板,又可以给女儿的台灯增加续航了,哈哈。

开机正常

之后刷新测量软件

因为是3000毫安时的容量,原机电池是3120毫安时的,去掉保留,有2800毫安时,正常。
相对比之下,买个副厂还不如这么换电芯。
全文完,谢谢欣赏。

网友:
手机换电池是个技术活,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后盖不好拆,贴了胶

网友:
我都是副厂的直接换,小米6,小米5

网友A:
我之前换的副厂电池才一年多就不行了

网友B:
副厂电池不耐用

网友:
这个[好,可以折腾,比成品电池便宜不少

网友:
直接换电芯省钱,换的电芯支持快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换的副厂电池才一年多就不行了

副厂电池,好的贵,便宜的不耐用,确实很难选择。
我有认识的坛友深圳的直接华强北拿过电池,也不耐用。
最近头条看人家苹果换电芯很欢,最后发现不止苹果,其他手机也有代替的电芯。。
那就从我女儿的手机开始折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副厂电池不耐用

确实是这样的,买不到好的。

网友:
我都是买拆机电池,当然也是开盲盒的几率,能用但是不保证容量是不是巅峰时的容量

网友:
现在电池很差劲啊。。谢谢分享

网友:
换电芯就怕极片不好焊接。

网友:
电芯如何能选到品质比较好的呢?

网友:
为什么不尝试飞毛腿的替代电芯,我换了一个,循环几次好像比标称多15mah

网友:
技术活加专用工具,的确不容易

网友:
小米电池标注的尺寸与实际电芯尺寸偏小,我也是这款手机还在使用,换过一次电池了,网上找了很多家电芯没找到合适的

网友:
这个电池标注的厚度5mm,长度69mm尺寸严重偏小

网友:
找好的电芯也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