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橱柜灯专用电源

楼主(2024-02-14):
橱柜灯专用电源,芯片打胶看不清楚,原件部分胶封不好拆开,也不知什么控制方案,九个灯条输出插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还不错

是的做工还可以,拆开看下,那知胶封了

网友B:
怎么这么多接口

网友C:
除了灌胶外的其他地方应该涂防水漆

网友:
好电源,安全性很好

网友:
这个是恒压电源。

网友D:
LED不应该用恒流电源吗!

网友:
功率还挺大的。

网友:
灯坏了这东西也坏不了

网友:
这么多路输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开看下

试了下不好拆,要花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这么多接口

商品一个展示柜上灯条用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灌胶外的其他地方应该涂防水漆

它这是综合设计的,考虑到潮湿位置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LED不应该用恒流电源吗!

是12v灯条上用的,灯条本身有限流电阻

网友:
看起来接口挺多,感觉输出电流不会太大

网友:
以前捡过一个5V40A的,不知道哪儿用的……

网友:
一拖九的恒压电源,做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