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魅族type-C;USB 3.0线已复活,原来是S4自复电阻发热问题,已搞定可快充~

楼主(2024-02-14):
昨天拆解的,今天剪掉疲劳位置。接好还是电流小,手机显示是快充状态,但插头贴片S4发热。测试1.6Ω。

网友:
还是换一条好线吧。

网友:
没有维修价值吧

网友:
果断换新哈哈哈

网友:
这根线还挺粗的。

网友:
看充电电压能够识别,但是电流比较小

网友A:
好的线材以后要用这个保护下

网友:
检查下手机电池

网友:
建议你剪短再焊接一次试试。

网友:
S4是自恢复保险丝,你把它用铜丝短接掉看看?,我怀疑这东西老化,半死不活,变成电阻了

网友:
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最好还是换条新的

网友:
修修补补,又能用。

网友:
这线看起来还算不错了

网友:
会不会是10楼说的情况,用万用表测测看。

网友:
这根线还挺粗的

网友:
线不错,比较粗

网友B:
我就感觉以前看到过类似的
拆一个type-c数据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线材以后要用这个保护下

只要是可降解的,就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感觉以前看到过类似的
拆一个type-c数据线

不错,短接试了,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