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分享一个日本精工太阳能电波钟

楼主(2024-02-14):
这个钟是我2017年买的精工太阳能电波钟,今天想起来一个事,买来之后从没换过电池,查了一下2017年6月20日买的,买来之后从没换过电池,因为钟盘纪念款上写的有平成21年字样,也就是2009年,如果当时开始工作的话,距今已有15年了,小日子的东西还是有点技术含量的。

网友:
还安装了太阳能电池,可以数年不用其它电池

网友A:
国内也可以对时?

网友B:
为啥我加的太阳能板一天就没电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国内也可以对时?

现在可以对时,我自己改的中国电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我加的太阳能板一天就没电了

技术含量不同吧

网友D:
这表不错 不便宜吧

网友A:
我突然想到是不是不用改也可以,只要把时针拔下来,调个角度,调后一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表不错 不便宜吧

精工的不少东西其实也是Made in China。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突然想到是不是不用改也可以,只要把时针拔下来,调个角度,调后一小时 ...

也可以,前提是你得能收到日本电波信号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突然想到是不是不用改也可以,只要把时针拔下来,调个角度,调后一小时 ...

另外,不是调后一小时,而是调前一小时,这一招早都有了

网友E:
如果是三局电波表,把时区设为香港,时间就对的上了,关键当地要能收到日本波,我在昆明都能收到日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可以对时,我自己改的中国电波

自己改的中国电波,这非一般人都能干的事,功底深厚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另外,不是调后一小时,而是调前一小时,这一招早都有了

都有这招了,为啥还费功夫去改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为啥我加的太阳能板一天就没电了

记得加二极管,防止电流反冲

网友:
引用 网友F:
记得加二极管,防止电流反冲

加了1N4007呢,可能是光线不足,我加的还是一片5伏太阳能板。

网友:
国内现在唯一的电波授时在河南商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三局电波表,把时区设为香港,时间就对的上了,关键当地要能收到日本波,我在昆明都能收到日波。 ...

钟很少有两局以上的,日本的电波钟多为两局,其他国家的一般都是一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有这招了,为啥还费功夫去改呢?

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收到日本电波,东部沿海地区和东北地区一般还行

网友:
挂钟看着不 错,还有太阳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