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从前一直用的四只电烙铁

楼主(2024-02-14):
最普通的四只内热电烙铁,20W:50W;50W。35W。公元2000年以前足够用。

网友:
92到0几年,俺还在用红色手柄那种,最后一次是换过主板电容还成功了,然后烧了。街边小店买了个外热不上锡扔了,网购了个实益35W瓦,没怎么用就进了白菜坑................

网友:
其实这种烙铁用习惯挺好使的焊大件离不开。

网友A:
热得慢,,,该换了吧

网友:
这种老的没有,最早的都是外热,然后陶瓷芯的,后面的是T12,高频的和什么JBC没买了,用不上。好用的还是有休眠的一体式恪铁焊台

网友:
20W,35W的内热配紫铜头现在依然好用.

网友B:
20W还是用得最多,插座串二极管高低两档,开着随拿随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得慢,,,该换了吧

早就不用了,现在用“白菜”偶尔用用就用日本“白光直插”或者日本特尖头“固特”。

网友:
最早用过红色的,现在手里还有两把黄花20W在抽屉吃灰,做了四套T12经常用到的也只有一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0W还是用得最多,插座串二极管高低两档,开着随拿随用,

这种内热头上锡好,热容大,,,就是热得慢

网友:
直插的四把,白菜二种,T12,T20

网友:
烙铁多,用的少,熔熔焊锡丝。

网友C:
小时候不懂什么内热外热,第一次就买了把图一 红烙铁。只知道头子是能热起来,手千万不能碰上,哈。

开始也没注意烙铁头会氧化烧黑不上锡,之后焊接体验也不咋好弄。还有这种头子是靠扎圈固定在发热芯外面的不锈钢管上,我心里暗想着头子很容易掉出来出个什么意外的,所以用了不够10次就没用了。

10几20年后,焊接经验也有了一点点的小进步(这些年中途已经换了其他烙铁使用),去氧化层,再用上松香神器。马蹄头尖磨点小小的凹槽藏锡(这头子已经乌漆嘛黑的估计原来是没什么镀层,材料是铜质的),再再电源线中加个开关串二极管,降低一下发热功耗,头子用一次时就不那么容易氧化发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内热头上锡好,热容大,,,就是热得慢

加热速度稍微慢点,但是串了二极管之后可以调高低两档,你可以一直开着,紫铜头导热非常快,也不会烧糊

网友D:
经常用的话还是换个t12什么的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经常用的话还是换个t12什么的好点

是的,现在就是用的白菜白光T12。直插的偶尔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时候不懂什么内热外热,第一次就买了把图一 红烙铁。只知道头子是能热起来,手千万不能碰上,哈 ...

铜头不上锡或凹坑太大就用锉,轻一点就用砂纸,这是铜头的优点。

网友:
同样用过这种手柄的内热,从25瓦到75瓦,不过没用过弯的这种头子。外热的从40瓦起步,最大的是150瓦。然后还用过所谓陶瓷加热芯的内热,那种只有15瓦的,还串有二极管,不过除了热的慢一些,当时也感觉很好用了。

后来用黄花905,调温内热,加热芯太容易坏,基本开一次最高温就废,而且加热芯不便宜,当年十五元,零几年吧。
后来白菜白光t12
再后来高频 文宇815 709各一个

网友:
人生第一把烙铁,红色手柄,地摊2元买的20瓦,后来到电子配件店8元买了一把35瓦的,焊接技术慢慢掌握,现在使用热风枪,数显t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