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废旧歌华长虹DVBIP1001有线电视机顶盒废物利用

楼主(2024-02-14):
过年从老家拿回来一个这种废旧有线电视机顶盒

机顶盒外观

拆开内部电路板

机顶盒电路板的TTL接口 定义标板子上了 焊上线 接CH340模块 网口接交换机

电脑安装海兔软件 芯片选3798CV200

选好包(这芯片是高安只能专用包 znds有下载)选好串口号 网口IP 点开始等5分钟 机顶盒灯灭 进度条走完就可以断电拿掉ttl线了 把里面的IC卡槽里面的IC卡拔下来扔掉

插HDMI 网线 电源通电测试

看见了这个说明海兔软件操作没问题 等待进入下一步

看到这个说明成功了

2G+8G HI3798CV200正常

满血复活

网友:
挺不错的!这东东还能这样玩!

网友:
不错!!!继续服役

网友:
还带USB3.0,比较少见

网友A:
接口比较丰富,不错

网友:
向楼主大牛致敬

网友:
这个有包还行,没包就是废品

网友:
技术不 错,有包刷成网络盒子能继续用

网友B:
这玩意儿竟然是安卓5.1?,见过的许多盒子都是安卓4.4.4,版本贼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儿竟然是安卓5.1?,见过的许多盒子都是安卓4.4.4,版本贼老

3798CV200 这类有线机顶盒有的都能刷安卓7.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口比较丰富,不错

同感+恭喜复活

网友:
楼主不错真是废物利用继续服役。

网友:
这技术挺高的,把这机顶盒满血复活了。

网友:
海思3798CV200不错的了。。。。。。

网友:
之前是广电插卡的机顶盒?

网友:
没有几个直播软件可用啦!

网友:
老司机刷机不死版

网友:
还能这样玩挺不错的!

网友:
小微直播早就不行了 吧  好像这包也很远古????

网友:
还能这么玩,这固件收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