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中国移动的这个光猫,WiFi频段居然瘸腿,小电源发热大,如何改善。

楼主(2024-02-14):
2.4g频段没有1234,5g频段没有148 156频段,这是啥原因?

这个电源是电子秤用的,发热比较大,
如何改善一下。
整流二极管都烧黄了。

网友:
你这个还有频点可以选择,我看见一个电信的光猫都没有频点可选。

网友:
身为数码玩家,,来个10元邮费,我送你个2.5A的电源,哈哈。

网友:
发热大,功率小了呗,换个大的

网友:
用三脚的那种二极管,里面两个二极管并联,最好加散热器

网友:
电源发热比较大就换个功率大点儿的

网友:
电源功率小,带不动吧

网友:
电源高压电容貌似漏液了,正常情况下高压整流二极管发热严重就是不科学

网友:
初级整流二极管都发热?那不应该啊,IN4007标称1A,实际顶天了0.1A,不至于发热啊。

网友:
支持WiFi6和160Mhz已经不错了

网友:
换个新电源

网友:
换个瓦数大点的电源

网友:
功率不足看PCB敷铜都有铜锈了,这个电源起码十年往上了换了吧老货效率低发热大

网友:
加风扇散热

网友A:
光猫电源一般都是12V 2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猫电源一般都是12V 2A的,,,

用过3-4个光猫配的电源都是1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