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科普一下我这个电脑机箱灯带上的两种4pin接头

楼主(2024-02-14):
      线被我弄断了,退出端子简单接了一下感觉不结实...想换接头又搞不清型号,大的接头在淘宝对比了一圈似乎是SM 2.54?小的搞不清是PH还是XH 什么的,多少MM的更没弄清楚。上面没有任何文字,搞不懂啊,希望大家帮忙 3Q

大的尺寸是10.5mm左右?小的好像8.5mm左右?

大接头的端子是这样的,小的因为没断所以就没动

网友A:
小号的是PH2.0,大的是SM2.5的

网友B:
直接焊上不就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焊上不就得了

就是,大过年的等东西到了可能都懒得去弄了。。

网友C:
这玩意有啥好捣鼓的,一般在机箱里又没啥晃动咋不放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号的是PH2.0,大的是SM2.5的

     记下了  多谢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有啥好捣鼓的,一般在机箱里又没啥晃动咋不放心了...

是机箱前面板的 拆下来换风扇给弄断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机箱前面板的 拆下来换风扇给弄断了

接上就是了,没好大个事...

网友D:
简单量一下1和4孔是多少mm,再除以4就清楚了,PH是2mm ,XH2.5mm

知道孔位间隔后,再找类似的头子就容易了。

网友:
母的是:孔间距。。孔间距

公的是:针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上就是了,没好大个事...

嗯 凑合焊在端子尾部了,因为是齐根断掉的,所以线短了,而且线材较硬,所以有些受力,担心日后拆装面板还会弄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单量一下1和4孔是多少mm,再除以4就清楚了,PH是2mm ,XH2.5mm

知道孔位间隔后,再找类似的头子就容易了 ...

孔间距不知道如何量,所以只好卡尺卡了整个接口的尺寸

网友:
引用 楼主:
孔间距不知道如何量,所以只好卡尺卡了整个接口的尺寸

你有卡尺就方便容易看了。

两个相邻太近的孔测量容易有误差,但是1到4孔距离大了,容易计数。例如1到4孔,测量孔到孔有8mm,除以4就是2mm的 PH类型。

1到4孔,测量孔到孔有10mm,除以4就是2.5mm的 XH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