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推荐工具

楼主(2024-02-14):
小的扳手卡不上,大的是能扭得动,但都顶住壳子啦,不好扭,壳子很受伤,难道我的姿势不对。
除了大开口度的小扳手,还有啥工具比较好使

网友:
用扳手尖斜着拧

楼主:
拧不动啊

网友A:
看看这种应该符合你的需要

网友B:
拧泄压阀不就行了?!!!

网友C:
工具没事,方法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拧泄压阀不就行了?!!!

我就是拧泄压阀上的六角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具没事,方法不对,

有啥方法,求大神赐教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拧泄压阀上的六角啊

让你直接拧阀体!悠着点!收着力慢慢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让你直接拧阀体!悠着点!收着力慢慢拧!

对头,直接拧下面一点的阀体,别拧六角。

网友F:
你不适合干这些活路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不适合干这些活路哈

小白一个。但我会用心学习。不过谁不从小白学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让你直接拧阀体!悠着点!收着力慢慢拧!

就是,扳手嘴张大点儿,卡在泄压阀T形上。如果是换镁棒,没必要拆它。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头,直接拧下面一点的阀体,别拧六角。

是拧六角下面那点阀体嘛

网友:
水泵钳,或者直接手拧阀体,力臂长,用的力就可以小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拧六角下面那点阀体嘛

对的 T这里

网友:
这样卡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种应该符合你的需要

你想啥呢  这个是拿来拆钢网软管的  但是有的锌合金的或者扭太紧的也无能为力    如果拿来扭楼主这个泄压/止回阀你需要很大的手劲

网友:
用扳手卡好后和阀体一起同步拧

网友:
用合适规格的开口扳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