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的功耗

楼主(2024-02-14):
今天插着u表玩单片机突然间发现LED居然比单片机板子还耗电,看了下居然50毫安的电流…看来现在的单片机的推力都挺厉害了,之前看的老资料都得整个三极管啥的…

网友A:
led有50ma的电流,亮度一定很高吧

网友B:
IO端口灌电流能力有50mA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有50ma的电流,亮度一定很高吧

很亮很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IO端口灌电流能力有50mA吗?

arduino UNO的板子反正点起来没啥问题

网友:
LED本身功耗不大,消耗大可能在驱动上

网友C:
楼主我的神,  没接限流电阻?改天我也来试

网友D:
普通的LED(用指示灯)一般电流几毫安就行,有些十几毫安就很亮了,电流太大很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普通的LED(用指示灯)一般电流几毫安就行,有些十几毫安就很亮了,电流太大很容易坏。 ...

用了好久也没有见坏到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的神,  没接限流电阻?改天我也来试

直接撸吧,经常来回调试接电阻太麻烦了…最牛逼的是辉芒微的单片机正负极接反都不怕…还弄不坏

网友:
你这不是只有LED灯啊,前边是不是还有控制吧。

网友:
亮度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