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敏锐SSD掉盘刷固件

楼主(2024-02-14):
2018年4月795块买的敏锐750G固态,存点游戏和电影,读写也不多,后来去外地三年也没用这个电脑,2022年掉盘几次,到十月经常电脑开机卡主板LOGO了,发回去刷固件又好了,这个年底又坏了,又开始掉盘,初二比较闲就自己找固件刷,2258XT和镁光闪存,下了好多固件没搞成,晚上联系那边发软件自己刷,没同意,技术不外传,只能发回去,初三出去玩了,初四看了一些帖子,总算找到软件了,几十秒开卡成功,自己搞得容量640G 小了一点,跑RDT设置几次没成功,不搞了。

网友A:
初代的TLC,品质不好说,重新找个固件跑RDT吧

网友B:
这是盖标片吧,看着怪怪的,开卡软件查一下id,对照找相应的工具,开好多跑圈几次,或者全盘写满用一段时间,再重新开卡参考新增坏块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初代的TLC,品质不好说,重新找个固件跑RDT吧

谢谢分享。留存备用。

网友:
这个牌子真的很免锐

网友:
其实固态硬盘就这点不好,我的一块512G的固态硬盘。名字不就不说了,用了一段时间就扔那儿了。去年底想用它,结果彻底不认盘了。害得自己又刷了一遍固件。

网友:
盖标片?左上角序号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盖标片吧,看着怪怪的,开卡软件查一下id,对照找相应的工具,开好多跑圈几次,或者全盘写满用一段时间 ...

芯片就是尾号05的

网友:
在他们店买过两块512G的三星MLC颗粒固态,做系统盘用着还可以

网友C:
芯片的丝印看起来怪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的丝印看起来怪怪的……

那就用指甲刮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