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12年前镁光crucial m4 128G固态硬盘拆解

楼主(2024-02-14):
可惜三年前坏了,当时1200买的

网友:
我的镁光64G M4还没坏呢。

网友A:
这8G的太小了,但这颗粒耐用。。。。

网友B:
TSOP的mlc,不知道放什么板子上合适。
固态板子浪费,u盘板子搬板到剁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8G的太小了,但这颗粒耐用。。。。

以前有个艾诺平板,安卓4.2,拆开就是两颗这个闪存,估计是里面的固件有问题导致平板不能启动,不过确实很耐用,下载过许多部电影和动画片

网友:
搬到46XT或46EN,应该还可以用

网友:
这个板子可有流出来的固件,找一下开卡试试。

网友:
先尝试30分钟大法,如果还能bios里认盘,尝试刷新固件,然后断电后重新接入执行安全擦除

网友:
12年前花巨资到如今只能望盘兴叹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SOP的mlc,不知道放什么板子上合适。
固态板子浪费,u盘板子搬板到剁手

有个8贴tsop的46en好板,贴这种25nm制程的不需要屏蔽某些引脚么?

网友:
我有一块,还在使用中

网友:
TSOP的MLC颗粒啊,这玩意可耐用了,不知道为啥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个8贴tsop的46en好板,贴这种25nm制程的不需要屏蔽某些引脚么?

好像是英特尔的25nm tsop封装要屏蔽2个脚
看到903板子上有一个空跳线,我贴英特尔25nm的bga颗粒没用上

网友:
这盘当时价格不便宜

网友:
12年前  2012年  当时可是贴吧神器啊

网友:
830 128g
还在用, 只不过也就是写入了10t 寿命还是99
ocz arc100 用了6年目前还在用, 寿命显示95% 写入10t

网友:
应该还可以用

网友(2025-03-04):
我也有差不多年份个浦科特 M2P 128G 也是1200元,pcinlife上团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