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远程线控可旋转天线胜利电子电源拆解

楼主(2024-02-14):
很早以前家里面用的黑白电视天线

楼主:
变压器有些年代了,都生锈了,但是功能还是好的,测试有12V供电

网友:
这不是充电器就是个电源

网友:
天线的供电适配器

网友A:
远程线控可旋转天线(其中001天线最为出名),以前家里有两个。一直不明白,那个线控就是两条线和一个触点开关,怎么控制电机正反向旋转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远程线控可旋转天线,以前家里有两个。一直不明白,那个线控就是两条线和一个触点开关,怎么控制电机正反向 ...

这才是正解

网友:
很熟悉的玩意儿,曾经有一个

网友:
001天线的适配器我还保留着,输出记得是交流1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远程线控可旋转天线(其中001天线最为出名),以前家里有两个。一直不明白,那个线控就是两条线和一个触点 ...

这玩艺儿用的低压极爪同步电机,启动转向是随机的,而且堵转之后会自动改变转动方向。现在很多鸿运扇的导风板也采用这种电机驱动,每次开启风扇你也会发现导风板的转向是随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