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南京天宇MF47型指针万用表

楼主(2024-02-14):
生产日期2009年7月

网友:
真简洁,偷工减料

网友A:
还可以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用吗?

不行了,安电池上去没任何反应

网友:
我有几个47表是开关板也有接触不良的情况

网友:
看着简单了点

网友:
天宇这个牌子不怎么样

网友:
09年的已经这么简洁了,不耐用

网友:
看着相当一般啊

网友:
老货质量好

网友:
学校实验室标配的万用表,清一色都是这样的,学生捣蛋,捯饬坏了不心疼。

网友B:
有个87年的10k档不能用,根据网上的图片都把坏的给补好了没成功。电阻都是大红袍的,比你这好看多了

网友:
后期的用料简约不少

网友:
跟老款的没得比

网友:
最先出品的FM47表,转换触点是铜皮卷制的,接触不好时,用胶皮檫一下就行了。这表我已用了二十几年,现在还在正常服役

网友:
标题型号写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87年的10k档不能用,根据网上的图片都把坏的给补好了没成功。电阻都是大红袍的,比你这好看多了 ...

10K档要装9V电池才能用。

网友:
这种表,读电压时候好像比更高档低。比更低档稍等满量程时候,用更高档读时候还得按更低档读来着?